[技术讨论] EMC自动测量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2-08-23):
    EMC自动测量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具有合适的测试及控制方法的自动EMC测量可提高实验室效率、避免浪费时间。通过自动测量可远离那些大量烦琐冗余的重复性EMI测量。

网友:
    自动EMC测试系统能够给出高度可重现的测试结果。从根本上来说,不管是人工测量还是软件控制下的测量,幅射电平的精确度是没有区别的。在两种情形下,测量的不确定性来自测试装置所使用的设备的精度标准。

网友:
    软件控制下的仪器的不同设置可产生不同的测试结果。所以,与自动EMI测量相关的标准正在兴起。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CISPR16-2标准来配置软件和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