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子元器件时首要考虑的是什么?

楼主(2022-08-23):
    选用电子元器件时首要考虑的是什么?

网友:
    都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选定的器件市场上是否能稳定供货,不是偏冷器件和停产器件.第二考虑的是选择成熟稳定的器件,最好不选新上市的器件.再做其它的考虑.

网友:
    第一考虑的是 千万别买了假货

网友:
    符合电路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