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必看的示波器探头安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2-08-23):
探头是示波器与被测物的桥梁,没有这座桥梁,示波器就无法读取被测物的信息,因此示波器探头也是测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使用示波器探头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示波器探头专家——普科科技(PRBTEK)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示波器探头必须知道的安全注意事项:
PRBTEK建议使用人应阅读下述安全注意事项,避免造成人身损害,防止损坏测试设备或连接到测试设备上的任何产品。为避免可能造成的损失,应仅根据制造商说明使用测试设备。记住,所有电压和电流都具有潜在的危险,包括人身伤害或损坏设备。
一、观察所有终端额定数据
●为避免火灾或触电危险,应观察产品上的所有额定值和标志。在连接产品前,应查阅产品手册,以便获得进一步的额定值信息。
●不要对任何端子应用超过该端子最大额定值的电位。
●仅把探头的地线连接到接地上。
注意:
对专门设计及规定用于浮动示波器应用中的示波器(如泰克THS700系列电池供电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第二条线是公共线,而不是地线。在这种情况下,应遵守制造商规定的可以连接的最大最大电压规范。
●检查探头和测试设备说明书,观察任何额定值下降的信息。例如,随着频率提高,最大输入电压额定值可能会下降。
二、使用正确的接地程序
●探头通过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间接接地。为避免触电危险,地线必须连接到接地上。在连接产品的输入或输出端子前,要保证产品正确接地。
●不要试图使任何测试设备的电源线接地出现缺陷。
●仅把探头地线连接到接地上。
●把示波器与没有为这类操作专门设计和指定的接地上隔开,或把地线连接到接地之外的任何其它项目上,可能会导致示波器和探头的连接器、控制设备或其它表面上出现危险电压。
注意:
这适用于大多数示波器,但有些示波器是为在浮动应用中工作而设计的,如泰克THS700系列电池供电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三、正确连接和断开探头
●先把探头连接到示波器上。在把探头连接到任何测试点之前,应使探头正确接地。
探头地线只应连接到接地_上。
●在从被测电路上断开探头时,先从电路中拔下探头尖端,然后再断开地线。
除探头尖端和探头连接器中心导线外,探头上可以接触的所有金属(包括接地夹)都要连接到连接器外壳上。
四、避免暴露的电路
●避免手或身体任何其它部位接触暴露的电路或器件。
●探头尖端和地线夹的连接方式一定要 保证其不会意外碰上或碰到被测电路的其它部分。
●在处理探头时避免RF熔固
●在存在RF功率时,共振和电抗效应可能会把小电压转换成可能有害的电压或危险的电压。
●如果必需在存在RF熔固危险的区域中使用探头,关闭信号源的电源,然后再连接或断开探头引线。在电路活动时,不要处理输入引线。
●不要在没有保护盖的情况下使用测量设备
●在拆下任何保护盖或保护外壳时,不应再使用示波器和探头。拆下保护盖、外壳、探头机身或连接器外壳暴露出的导线或元器件可能会存在危险电压。
五、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测量设备
●为避免触电或损坏设备,不在要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测量设备。
六、不要爆炸性的空气中使用测量设备
●在爆炸性的空气中使用电气或电子设备可能会导致发生爆炸。在使用或存放汽油、溶剂、乙醚、丙烷和其它挥发性物质时,可能会产生爆炸性的空气。另外,悬浮在空气中的某些细尘或粉末可能会产生爆炸性空气。
七、不要在可能有问题时使用测量设备
●如果怀疑示波器或探头存在电子或物理问题,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检查后,方能继续使用。
示波器探头如何保养?
●探头上的水汽、尘土和其它杂质会提供一条传导路径。为保证测量的安全和精度,应保持探头表面清洁干燥。
●仅应使用探头说明书规定的程序清洁探头。
哪些环境不适合使用探头?
●把探头浸入液体中可能会在内部器件之间提供一条传导路径,或损坏或腐蚀内部器件或外部机壳和屏蔽。
●仅应使用探头说明书中规定的程序清洁探头。

网友:
是的没还需定期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