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设置安全间距时,我要对IC模块设置其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22-08-23):
pads layout中设置安全间距时,我要对IC模块设置其间距怎么设置?

网友:
选择器件,右击显示规则,就可以针对器件设置规则了

网友:
安全间距可以在设计规则里面设置铜箔到铜箔之间的间距,也可以画禁止铜箔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