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8-23):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是一个共集电极电路,它的特性是发射极电压总是跟随着基极电压(其中有一个差值,就是be压降),所以叫它“射极跟随器” 它没有电压放大能力(放大倍数为1)而电流放大能力强(是β倍),它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另外,输入输出同相。 所以常常用在:电流(功率)放大的场合,或是做阻抗变换方面广泛地应用。常见电路:OTL、OCL功放、稳压电源的调整管等等。 运放跟随器是将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使用深度负反馈)使用+端输入,所以从本质上和射极跟随器是一样的,输入输出同相。由于运放的放大能力比三极管要强,工作做得就更精细。至于选用就要看对电路的设计需要了。

网友:
大功率得要用场效应管!

网友:
设计跟随器就是从射级引出,没有电压放大,但是输出阻抗很小,可作为驱动级。

网友:
应该说,是输出阻抗远比输入阻抗低才对!
如果负载阻抗正好是讯号源阻抗的 β份之一,则实现阻抗匹配,但是要恒压输出,则讯号也须为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