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频率800mhz和900mhz哪个频段更优?

楼主(2022-08-23):
    无线频率800mhz和900mhz哪个频段更优?% e, \8 U7 a2 k

网友:
    应该是MHz吧,这是指无线电波的频段,不同国家使用的频段略有差别,国内电信cdma/cdma2000使用的是800,1900Mhz,移动联通的GSM用的是900,1800MHz,而WCDMA用的则是2100,TD-SCDMA则有两个频段,1900和2100,而的WIFI路由器用的是2.4G和5G频段,一般从手机的频段上可以看出手机支持的网络制式。

网友:
    高频段的绕射和反射能力较差,实际传播中,高频信号被地面和建筑物吸收较多,衰减较大,所以传播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