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水位传感器检测方式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23):
由于水位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广,且每款水位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不同,其检测方式也都不同。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光电水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其检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液体检测,通过传感器内部发射的光被透明棱镜折射回接收管,在有液体时,传感器所发出的光线会折射到液体中,从而接收管接收不到光线,以此来检测有水无水。另一种是不用接触液体就可检测,其原理都是相同的,只是传感器与棱镜部分是分离状态,将传感器安装在设备上,棱镜则设计在水箱上,适合需要移动式水箱的设备。
2. 浮球开关是比较老且简单的检测方式,通过浮球的上升下降来检测液位的变化,浮球开关属于机械式产品,重复精度差,不适用于有杂质液体和粘稠液体。
3.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内置mcu,通过感应水箱内有水无水的电容值差异来判断是否缺水。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是紧贴于绝缘容器外壁检测的,因此不受液体颜色、腐蚀性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时传感器周围不能有磁场或者金属,以免造成干扰。
光电液位开关_流量计_倾倒开关_液位传感器厂家_能点科技有限公司/EPTSZ

网友A:
磁场干扰影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干扰影响怎样

如果有磁场干扰会导致传感器出现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