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正反对贴

楼主(2022-08-23):
DDR正反对贴,大佬们都用什么拓扑结构呢。我看了好多板子上都是用的T型拓扑
不知道正反贴用fly by拓扑该怎么画

网友A:
从空间节约效果上来说不如“正反对贴”

网友:
    表底对叠的两片ddr是小T,做完剩下的你按单片fil by走就行   到时候注意等长 表底叠的有Z轴长度,等长一般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空间节约效果上来说不如“正反对贴”

正反对贴确实很适合小的核心板上做layout,但是之前看别人说上了DDR4就不适合正反贴了,T型拓扑的缺点吗

网友:
    1.正反面的DDR,完全重叠,2.DDR去耦电容放置在DDR的两侧。3.正反面DDR互连需要做等长一般等长不超过5.08mm,DDR互连的过孔朝DDR内部打。4.一对一对的DDR互连线也有长度限制,查看芯片的规格书有说明,走线走线中间层可以忽略过孔长度的限制。5.fly-by走完想一个大写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