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电路应该从哪一方面分析呢

楼主(2022-08-24):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步进电机芯片的电源为24V和5V,每次上电过后电机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蹦”爆了。分析了爆前后的情况,在爆炸前,5V对地电阻为180欧左右,爆炸后为50欧左右。把芯片换了过后,会重复上述过程,工作然后爆炸,换了很多次芯片了。具体原因始终没有找到,5V是由24V经过DC/DC转换而来的。电路板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其他板子正常工作。现在有点怀疑是PCB工艺哪里出了问题,是5V电源那里出了问题,因为12V和地在内电层是短路的,最后切开了。

网友:
从转换部分。。

网友:
这个还是要从电源线路自身查起。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有问题,一切都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