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断线产生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2-08-24):
首先看看PCB断线的形式,然后分析一下是在什么工序断的,然后在该工序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然后逐步排查。一般PCB断线问题主要在贴膜工序,曝光工序,显影工序,蚀刻工序,电镀问题,操作不当。关键看PCB断线的形式,所以工艺工程师经验技术很重要。

网友:
贴不牢,有气泡,如果是湿膜还有垃圾污染。

网友:
底片由于划伤或者垃圾造成的问题,包括曝光机问题,曝光局部不足等。

网友:
喷嘴压力过大,蚀刻时间过长。

网友:
电镀不均匀,或者表面有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