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有什么特点?它和WiFi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8-24):
Zigbee有什么特点?它和WiFi有什么关系?

网友:
ZigBee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讯技术。

网友:
工作模式情况下,ZigBee技术传输速率低,传输数据量很小,因此信号的收发时间很短,其次在非工作模式时,ZigBee节点处于休眠模式。

网友:
ZigBee的媒体接入控制层(MAC层)采用talk-when-ready的碰撞避免机制。

网友:
Zigbee提供了数据完整性检查和鉴权功能,在数据传输中提供了三级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