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 自动布局无反应??

楼主(2022-08-24):
win7 64位,版本AD13,在对PCB板进行布局时,选了tool\component placement\auto placer…,进行自动布局,怎么没有反应?请问大家也是这样吗?

网友:
再尝试一下,或者换一个版本试一试,AD16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后来换了个版本就好了,我估计是应为咱们都用的是D版,要更换DXP这个文件造成的。貌似新版本存在这个问题,原来的都没有。

网友:
我AD16都是这样,还好这个功能实际上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