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品板布局布线的要求

楼主(2022-08-24):
军品板主要要求高的可靠性,一般都是按照平时的规则去做,现在要整理军品板的规范,大家有没有对此类板子的一些特殊的要求

网友:
    没做过军品的板子

网友:
    1、2层间PP尽量大于4.8。工艺方面越常规越好,线宽间距保守点

网友A:
    板厚1.5mm以上,边沿2mm内不能有器件,器件距离2mm以上,器件不能公用焊盘,尽量少用1206封装瓷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1.5mm以上,边沿2mm内不能有器件,器件距离2mm以上,器件不能公用焊盘,尽量少用1206封装瓷介电容。

    为啥要少用1206封装的瓷介电容,是防止碰撞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少用1206封装的瓷介电容,是防止碰撞到?

    1:2封装的瓷介电容容易受应力损坏。。。民品里没这规定,但对于摆放方向还是有要求的,军品里干脆就直接把这个要求提高了。不过不同用户要求不一样,反正尽量少用吧,出问题了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