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如何取消捕捉中点?

楼主(2022-08-24):
CAD里如何取消捕捉中点?

网友:
1、首先打开自己电脑中的cad图纸,然后输入快捷命令对象捕捉,点击下面的标识红色框的图标即可。
2、然后进入新的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选项可以设置,捕捉和栅格,极轴追踪,动态输入,快捷特性和对象捕捉,点击对象捕捉即可。
3、然后点击对象捕捉之后进入新的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已经勾选,找到中点选项,取消前面的勾选即可完成操作。

网友:
在CAD窗口命令行下方的一排按钮中的“对象捕捉”上点鼠标右键,点“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前打勾即可。另外画图是要保证刚才的“对象捕捉”是打开的,即此按钮处于按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