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局部加密?

楼主(2022-08-24):
    我在cst局部加密,但只想给某一个物体的某一部分加密,这个该怎么办,局部加密就把整个物体给改了。能不能指定点啊。

网友A:
    选择单个结构 然后加密,不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单个结构 然后加密,不可以嘛?

    把模型拆了再加密可以嘛?

网友:
    在你要加密的地方加一个真空,然后对真空进行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