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的天线方向图动画仿真是错了还是少了函数啊?

楼主(2022-08-24):
clear;clf;
t=(0:0.01:2*pi);
m=moviein(100);
for kL=1:100

z=(cos(kL.*cos(t).*(pi/50))-cos(kL).*(pi/50))./sin(t).*sign(t-pi);
polar(t,z);
title('对称天线的方向图');
axis tight;
m(:,kL)=getframe;
end
movie(m)

为什么演示出来的是一条线不是天线方向图啊?

网友:
    知道方向函数,画方向图应该好画吧,偶极子为例:
clear all;clc;
    theta=(0:pi/100:pi)+pi/100;
phi=0:pi/100:2*pi;
for m=1:length(theta)
    E(m)=cos(pi*cos(theta(m))/2)/sin(theta(m));
    for n=1:length(phi)
    x(m,n)=E(m)*sin(theta(m))*cos(phi(n));
    y(m,n)=E(m)*sin(theta(m))*sin(phi(n));
    z(m,n)=E(m)*cos(theta(m));
end
end
surf(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