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hot码有什么特点,为什么FPGA适合用它?

楼主(2022-08-24):
    one-hot码有什么特点,为什么FPGA适合用它?

网友:
    独热码的各个位只有一位为1,使用的触发器较多,但可减少实现状态机的组合逻辑数目,减少复杂性,提高系统的速度,即工作时钟频率可以做到最高。

网友:
    FPGA中含有大量触发器资源,所以推荐使用独热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