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的DC/DC开关电源模块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22-08-24):
常用的隔离DC/DC转换主要分为三大类:
1、反激式变换;
2、正激式变换;
3、桥式变换。

网友:
常用的单端反激式DC/DC变换电路,这类隔离的控制芯片型号也不少。

网友:
控制芯片典型代表是常用的UC3842系列。

网友:
高性能固定频率电流的控制器,主要用于隔离AC/DC、DC/DC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