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以前写好的CPLD中的内容读出?

楼主(2022-08-24):
如何把以前写好的cpld中的内容读出?
型号为:EMP7128STC100-10

网友:
一般的CPLD都可以通过通用擦写器进行读取用户写入的数据,(专用的有专门配套的读写器)。

网友:
如果CPLD是被加过密了,那你是无法从芯片中读取原始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