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后,板上有黄色残留物是啥情况

楼主(2022-08-24):
回流焊后,焊点黄色上残留物较多,应该是助焊剂残留,这种情况正常吗?对产品质量是否有隐患?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有些锡膏使用的助焊剂固态含量比较高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换锡膏试试

网友:
    1. 锡膏过期。
    2. 回流炉温度过高。
    3. 清洗锡膏回流炉后没清洗。
    4. 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