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分析

楼主(2022-08-24):
    什么是PCB/PCBA金线键合

    PCB板上的芯片(Chip on Board,COB)已经成为普及的封装技术。COB是指将裸芯片直接贴在PCB上,使用非常细小的金属引线分别与芯片和PCB焊盘引线检核而实现电气连接的一种技术,该技术也称为PCB/PCBA金线键合技术。由于金线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耐腐蚀性和耐氧化性,在微电子封装中常常使用金线作为引线键合的主要材料。

什么是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

    PCB/PCBA金线键合常用的模式主要有球楔焊模式和楔焊模式。在拉力测试过程中,引线断裂形式通常包括球焊与焊盘分离、球焊端脖颈断开、金线断开、楔焊端颈缩点断开、楔焊与焊盘分离。当断裂表现为球焊与焊盘分离和楔焊与焊盘分离时,判定键合失效。即在键合拉力测试后,焊点从PCB焊盘处分离,则判定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

    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机理

    PCB/PCBA金线键合通常采用热压超声键合工艺,即在一定的键合时间内,在外加压力和超声振动作用下,引线与焊盘相互摩擦产生摩擦热,破坏、清除焊盘表面氧化膜,然后金线与焊盘表面紧密接触而形成微观焊点。随着焊点面积逐渐增大,界面间的微小空洞消失。同时,在高温作用下,金属原子发生相互扩散,从而形成可靠的宏观焊点。

    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分析方法

    外观检测:金相观察或者SEM分析
    失效模式确认:X射线测试厚度和XPS、微观形貌观察(SEM)、粗糙度测量
    污染物分析:元素分析(EDS)和FTIR光谱分析

PCB/PCBA金线键合失效影响因素有哪些

    从引线键合的过程来看,影响键合效果的主要因素有键合参数(如压力、超声波电流和键合时间)、金线的有效接触面积、焊盘表面镀层质量、镀层粗糙程度、表面污染等。

网友:
    COB是指将裸芯片直接贴在PCB上,使用非常细小的金属引线分别与芯片和PCB焊盘引线检核而实现电气连接的一种技术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深度和独味,开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