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系统设计,数据延迟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24):
    FPGA系统设计,数据延迟怎么处理?

网友:
    字面意思理解,所谓约束,就是加上一些条,说白了就是通过时序约束对逻辑综合器提出你的要求,然后综合器根据要求进行布局布线。

网友:
    FPGA中的延时主要有门延时和走线延时(传输延时),布局布线时FPGA中的逻辑资源和布线资源分布是随机的,从一个寄存器到另一个寄存器可以选择的路径有很多条,延时有长有短,因此需要告诉逻辑综合器你设计中某条路径允许多大的时延,从而让综合器选择合适的布线来保证这个时延。

网友:
    综合器会根据约束对一些时序要求比较高的路径进行优化,要求低的布线时可以绕一下远路。
    合理时序约束可以提高FPGA的最大工作频率,另外,根据静态时序分析可以看设计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