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基带信号变成高频信号?无线通信为什么要用高频信号?

楼主(2022-08-24):
    高频信号指的是适合天线发射、传播和接收的射频信号。 采用高频信号的原因主要是:
(1)频率越高,可利用的频带宽度就越宽,信道容量就越大,而且可以减小或避免频道间的干扰;
(2)高频信号更适合电线辐射和接收,因为只有天线尺寸大小可以与信号波长相比拟时,才有较高的辐射效率和接收效率,这样,可以采用较小的信号功率,传播较远的距离,也可获得较高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
    用高频信号,可以在不同的频段传输或者接收不同的信号,否则所有信号都混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你要用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一般教材阐述调制(将基带信号变换到高频信号,也是无线通信使用高频信号的原因)的目的会给出以下主要两个原因:
1.基带信号的频率较低,波长较长,不能通过天线有效地发送信息
    2.各基带信号的频谱分布几乎分布在同一频率范围,如果直接传送信道不能保证同时传送两路以上的信息而又不相互干扰,同时也不便于接收端同时正确分离两路以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