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IOT)的通信模块选择?

楼主(2022-08-24):
    目前大部分物联网IoT)的节点都是使用的zigbee模块布网,然后通过gateway(网关)来连接到因特网。但是zigbee其实优势并不明显,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开发新的模块来代替它。
    我的问题是:
    (1)其他通信模块bluetooth(蓝牙),GPRS/3G/4G可以代替zigbee吗?这些通信模块分别有什么优缺点?比如功耗,成本,通信速率,稳定性等。
    (2)除此以外,还有哪些模块可以应用?

网友:
    蓝牙适合近场通信,但不具备独立联网能力,即蓝牙设备需配合APP才能使用。如蓝牙耳机、蓝牙音箱、蓝牙温度计、体脂秤等。蓝牙也分几个版本,常见的是透传2.0和低功耗ble。如今能买到的蓝牙设备,几乎都是低功耗ble的。而在电子小制作,如蓝牙小车中,则用2.0的透传模块更适合。

网友:
    现在市面上主要的方案就是:WiFi、Zigibee、NB-IOT、蓝牙几种方案为主,这个是从纯硬件角度讲的。但是这些方案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功耗高、无法接入公网、无法适应复杂组网等都是很大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些技术没有最优的,只有最适合应用场景的,物联网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让我们的网络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选择通信技术应该将“短板效应”变成“长板效应”,即在每个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选择最合适的通信技术。

网友:
    物联网的无线通信技术分为两类:
    一. 短距离通信技术: Zigbee、WiFi、蓝牙、Z-wave
    二. 广域网通信技术:即: LPWAN(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低功耗广域网),
    它又分两类:
    1. 工作于未授权频谱:LoRa、SigFox等;
    2. 工作于授权频谱下:EC-GSM、LTE Cat-m、NB-Io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