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压跟随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2022-08-24):
电压跟随这样使用 是不是就短路了。

网友A:
    需要改一下。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一下。如图:

这样看就明白了

网友:
    探针接口那里两个GND符号删掉,
下面那个信号放大电路的运放反相输入接的10K电阻另一端接到虚地,即电压跟随电路的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