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吸收电路问题,一般都是RCD组成尖峰吸收电路,不用电容是否可以?

楼主(2022-08-24):
尖峰吸收电路问题,一般都是RCD组成尖峰吸收电路,不用电容是否可以?

网友:
    阻容方方式最简单易用,当然可以用半导体器件来组成吸收电路。

网友:
    理论上只要能将尖峰的能量吸收掉即可,不在乎你用什么东东。
    但必须保证,在吸收的过程中没有东东损坏!否则,下个尖峰怎么办?

网友:
    用TVS 二极管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