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8-24):
    三端稳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1 I' K9 c! o4 B

网友:
    三端稳压器,主要有两种,一种输出电压是固定的,称为固定输出三端稳压器,另一种输出电压是可调的,称为可调输出三端稳太器,其基本原理相同,均采用串联型稳压电路。

网友:
    在线性集成稳压器中,由于三端稳压器只有三个引出端子,具有外接元件少,使用方便,性能稳定,价格低廉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三端稳压器的通用产品有78系列(下电源)和79系列(负电源),输出电压由具体型号中的后面两个数字代表,有5V,6V,8V,9V,12V,15V,18V,24V等档次。输出电流以78(或79)后面加字母来区分L表示0.1;AM表示0.5A,无字母表示1.5A,如78L05表求5V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