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打EMC时候,有规定4000V或者2000V,是根据什么规定的?

楼主(2022-08-24):
    国内、美规和欧规,分别是多少V?谢谢!

网友:
    因为美规、欧规灯具有110V、220V之分,所以高压测试有的打2000V有的打4000V;
    110V电压,高压测试2000V就可以了;
    220V电压,高压测试要4000V

网友:
    打EMC  ????  安规绝缘测试吧!
      不完全是说电压110V就2000   220就4000,这是要是什么样的产品,需要基本绝缘还是加强绝缘,还有使用的环境来定的,在安规标准里面是有详细规定的。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微信: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