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做一个simulink仿真,请告诉我下面语句是什么意思,改怎么操作?

楼主(2022-08-24):
Next let's try a raised cosine (RC) pulse (升余弦)with 30% excess bandwidth.
Copy the RC Pulse program called "rcpuls" on page 23 of the Anderson text into a file called "rcpuls.m".  Or cut and paste from here...
function y = rcpuls(a,t)tau = 1; % Set the symbol timet = t + 10^(-7); % This avoids dividing by zerotpi = pi/tau; atpi = tpi*a;at = 4*a^2/tau^2;y = sin(tpi*t).*cos(atpi*t)./(tpi*t.*(1-at*t.^2));
Now create an RC pulse by entering the following at the Matlab prompt.
rcpulse = rcpuls(.3,[-6:0.01:6]);

网友:
创建个叫“rcpuls.m"的文件,其内容是function y = rcpuls(a,t)tau = 1; % Set the symbol timet = t + 10^(-7); % This avoids dividing by zerotpi = pi/tau; atpi = tpi*a;at = 4*a^2/tau^2;y = sin(tpi*t).*cos(atpi*t)./(tpi*t.*(1-at*t.^2));
然后在matlab的提示符下输入rcpulse = rcpuls(.3,[-6:0.01:6]);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