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是否增加了对stm32L475低功耗串口的驱动代码呢?

楼主(2022-08-24):
我使用的mcu 为stm32L475,其中有一组串口为低功耗串口lpuart1。

bug

在stm32l475中,低功耗串口lpuart1和uart1 是两组不同的串口,目前无法根绝串口名称成功打开低功耗串口lpuart1。

请问目前是否增加了对低功耗串口的驱动代码呢?

网友:
自己去源码里,比猫画虎,添加一组配置。

网友:
在uart_config.h中参考其他代码,添加一组lpuart配置,包含lpuart的dma配置

#if defined(BSP_USING_LPUART1)
#ifndef LPUART1_CONFIG
#define LPUART1_CONFIG
    {
        .name = "lpuart1",                                          \
        .Instance = LPUART1,                                        \
        .irq_type = LPUART1_IRQn,                                   \
    }
#endif /* LPUART1_CONFIG */
#if defined(BSP_LPUART1_RX_USING_DMA)
#ifndef LPUART1_DMA_CONFIG
#define LPUART1_DMA_CONFIG                                          \
    {
        .Instance = LPUART1_RX_DMA_INSTANCE,                        \
        .request  = LPUART1_RX_DMA_REQUEST,                         \
        .dma_rcc  = LPUART1_RX_DMA_RCC,                             \
        .dma_irq  = LPUART1_RX_DMA_IRQ,

#endif /* LPUART1_DMA_CONFIG */
#endif /* BSP_LPUART1_RX_USING_DMA */
#if defined(BSP_LPUART1_TX_USING_DMA)
#ifndef LPUART1_DMA_TX_CONFIG
#define LPUART1_DMA_TX_CONFIG
    {
        .Instance = LPUART1_TX_DMA_INSTANCE,                          \
        .channel = LPUART1_TX_DMA_CHANNEL,
        .dma_rcc = LPUART1_TX_DMA_RCC,                                \
        .dma_irq = LPUART1_TX_DMA_IRQ,                                \

#endif /* LPUART1_DMA_TX_CONFIG */
#endif /* BSP_LPUART1_TX_USING_DMA */
#endif /* BSP_USING_LPUART1 */
还需要在kconfig中的BSP_USING_UART下依照其他串口配置再添加一组配置,以便使用env工具打开lpuart
代码如下

            menuconfig BSP_USING_LPUART1
                bool "Enable LPUART1"
                default n
                if BSP_USING_LPUART1
                    config BSP_LPUART1_RX_USING_DMA
                        bool "Enable LPUART1 RX USING DMA"
                        depends on BSP_USING_LPUART1 && RT_SERIAL_USING_DMA
                        default n
                    config BSP_LPUART1_TX_USING_DMA
                        bool "Enable LPUART1 TX USING DMA"
                        depends on BSP_USING_LPUART1 && RT_SERIAL_USING_DMA
                        default n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