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jtag下载失败

楼主(2022-08-24):
can't access jtag chain.
量了下四个脚的电压,TCK1.8V, 其他TMSI, TDI, TDO,都是3.3V。那么TCK正常吗?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的吗,如果是万用表量的话,1.8V也可能是正常的,因为万用表显示的是平均值。TCK是时钟信号,如果是示波器测量的,显示一条平线1.8V的话就不正常了。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