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电压比较器

楼主(2022-08-24):
单片机检测电压是否在范围内,过电压或欠电压继电器断开,红灯亮,如果在范围内绿灯亮,如何输入给单片机?

网友:
最简单 , 你用单片机的ADC 端口把电压采集了。 自己算出当前电压是多少,然后 控制灯 不就完了

网友:
不就是个AD采集信号的问题。

网友:
单片机如果集成AD,只需要用高精度低温漂分压电阻进行分压,直接AD检测即可,如无集成AD,就需要外置AD,同样需要进行分压使最高电压不超过AD参考电压即可。

网友:
AD转换可以灵活设置这个功能。

网友:
搞两个比较器加一个或门也可以。一个基准电压是过电压值,一个基准电压是欠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