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多层PCB时需要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8-24):
制作多层PCB时需要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叠层方案首先要考虑好,盲埋孔不是随便什么层都能做的,板材、层压方式等,PCB最好做成对称的、偶数层,那样翘曲度才好控制,这些都事先要和PCB厂商沟通好。

网友:
不同的板材,不同的加工厂能做到的最小线宽、线距、最小孔径都不一样,不同的工艺价格也有较大区别,也要事先沟通好。

网友:
板子中间打不规则孔和板子外形用Keep-out layer层画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