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转轴板银膜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24):
请问FPC转轴板银膜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银膜接地电势为0,最好两端接地,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如果不接地,银膜效果几乎为0,手机容易出现花屏,拍照有裂纹的现象。

网友:
漏电保护与电平置零,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