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gerber有一层丝印是反的怎么改正呢?

楼主(2022-08-24):
CAM350打开gerber有一层丝印是反的怎么改正呢?

网友:
一点一点镜像过来。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用CAM350改。

网友:
这个用CAM350是改不了的,需要在设计的软件里面改,如果非要在350里面改的话,就只有一点一点镜像过来了,要是文字很多的话,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