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PCB互连的叠层设计问题讨论

楼主(2022-08-24):
最近做一个项目,外购CPU核心板,自行开发接口板;
接口板设计了千兆PHY,最后发现网络在千兆模式下传输失败,
经过测量信号SI发现,TX信号在PHY端变形,上升沿变缓,
而在厂家提供的开发板上,信号没有变形;
厂家开发板RGMII设计走线 4mil,我司设计接口板RGMII设计走线 6mil(50Ω)。
我猜测核心板走线设计应该是 4mil (50Ω)。

各位同仁,关于这类设计中,应该怎么来设计PCB叠层。
有没有好的意见建议。

谢谢!

归纳一下:
两个PCB对接,阻抗设计是否应该成相同的线宽.
比如,核心板8层,4mil=50Ω;接口板 4层,
方案一、接口板根据4层设计,空间较大,可设计成 8 mil = 50Ω;这样衰减小。
方案二、接口板4层,但根据对接核心板的线宽,设计成 4mil=50Ω;
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可行,根据我这个项目测试结果来看,方案二信号质量更好。

网友:
坐等一个,学习的机会。哈哈

网友:
    个人理解的是阻抗不止跟线宽有关,线宽相同也不代表阻抗相同,两块板都统一按相同的阻抗值设计就可以吧。

网友:
    核心板和接口板的线宽没有什么联系,保证阻抗匹配一致就行,不是说核心板线宽是多少接口板就是多少,阻抗匹配不是简单的线宽设置,涉及多个方面,具体的要根据你的板子叠层方式、线宽、板材等都有很重要关系

网友:
    上升沿变缓,是不是由于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只要阻抗保持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