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设计常见的失误有哪些?

楼主(2022-08-25):
  PCB线路板设计常见的失误有哪些?

   PCB几乎会出现在每一种电子设备当中,因此PCB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PCB线路板设计中常见的失误有哪些呢?

  一、字符的乱放
  包括字符盖焊盘SMD焊片,给印制板测试及元件焊接带来不便;字符设计的太小,造成丝印困难,太大会使字符重叠,难以分辨。

  二、图形层的滥用
  1、在一些图形层上做了一些无用的连线。
  2、设计时图省事,对各层都有的线用Board层去画,又用Board层去划标注线,在进行光绘数据时,因为未选Board层,漏掉连线而断路。

  三、焊盘的重叠
  1、焊盘(除表面贴焊盘外)的重叠,意味孔的重叠,在钻孔工序会因为在一处多次钻孔导致孔的损伤。
  2、多层板中两个孔重叠,造成的报废。

  四、单面焊盘钻孔时没做特殊标注
  单面焊盘一般不钻孔,若钻孔需标注,其孔径应设计为零。

  五、用填充块画焊盘
  此类焊盘不能直接生成阻焊数据,在上阻焊剂时,该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覆盖,导致器件焊装困难。

  六、电地层又是花焊盘又是连线
  设计成花焊盘方式的电源,地层与实际印制板上的图像是相反的,所有的连线都是隔离线。

  七、加工层次定义不明确
  例如单面板设计在TOP层,如不加说明正反做,也许制出来的板子因装上器件而不好焊接。

  八、PCB设计中的填充块太多或填充块用极细的线填充
  这样会导致产生光绘数据有丢失的现象,造成光绘数据不完全。

  九、表面贴装器件焊盘太短
  对于太密的表面贴装器件,安装测试针必须上下(左右)交错位置,如焊盘设计的太短,虽然不影响器件安装,但会使测试针错不开位。

  十、大面积网格的间距太小
  组成大面积网格线同线之间的边缘太小(小于0.3mm)。

  十一、大面积铜箔距外框的距离太近
  大面积铜箔距外框应至少保证0.2mm以上的间距,否则在铣外形时容易造成铜箔起翘及由其引起的阻焊剂脱落问题。

  十二、异型孔太短
  异形孔的长/宽应≥2:1,宽度应>1.0mm,否则,钻床在加工异型孔时极易断钻。

  十三、图形设计不均匀
  在进行图形电镀时造成镀层不均匀,影响质量。

  十四、外形边框设计的不明确
  有的客户在Keep layer、Board layer、Top over layer等都设计了外形线且这些外形线不重合,造成pcb生产厂家很难判断以哪条外形线为准。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设计中常见的失误,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的pcb很全面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