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设计常会遇到哪些问题?

楼主(2022-08-25):
  PCB线路板设计常会遇到哪些问题?

  很多客户经常会问:PCB线路板设计常会遇到哪些问题?下面就让专业PCB厂家来告诉你。

  1、为什么布线的时候尽量不要跨电源分割?
  因为信号跨越了不同电源层后,它的回流途径变长,容易受到干扰。当然对于低速的信号是可以的,对于高速信号就要认真检查,尽量不要跨越。
  2、有些单板会有对外的输入输出界面,如果对它们的接地设计得不好也会影响到正常工作,并且会成为对外的电磁干扰源,把板内的噪声向外发送。一般来说会单独分割出一块独立的界面地,与信号地的连接采用细的走线连接,可以串上 0 欧姆或者小阻值的电阻。
  3、常见的接地符: PE,PGND,FG-保护地或机壳;GND-工作地;DGND-数字地; AGND-模拟地;LGND-防雷保护地。
  4、PCB板材如何选择?
  选择 PCB板材必须在满足设计需求和可量产性及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设计需求包含电气和机构这两部分。就电气而言,要注意介电常数和介质损在所设计的频率是否合用。
  5、如何避免高频干扰?
  基本思路是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串扰。可用拉大高速信号和类比信号之间的距离;还要注意数位地对类比地的噪声干扰。
  6、差分对的布线为何要适当的靠近且平行?
  所谓适当的靠近是因为这间距会影响到差分阻抗的值, 此值是设计差分对的重要参数。需要平行也是因为要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若两线忽远忽近 , 差分阻抗就会不一致 ,就会影响信号完整性及时间延迟。
  7、添加测试点会不会影响高速信号的质量?
  这就要看加测试点的方式和信号到底多快而定。基本上外加的测试点可能加在线上或是从在线拉一小段线出来。前者相当于是加上一个很小的电容在线上,后者则是多了一段分支。这两个情况都会对高速信号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影响的程度就跟信号的频率速度和信号缘变化率有关。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设计常会遇到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