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滤波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主板原理图上,CPU模块供电线路上靠近CPU有很多滤波电容,电容阵列形式的,这些电容的容值、数量及封装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网友:
    比如电源输入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大电容10uF加一堆小的0.1uF,至于加多少0.1的取决于供电脚的数量,至于封装是根据你板子大小来决定了,一般0402,类型一般是陶瓷电容,还有需要注意芯片手册上提到所要求的电容值就好

网友:
    那些电容为退耦电容,如何选择,如何计算,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手记很完整地阐述了原理以及方法。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需要一个电解电容(大小根据实际的工作电流而定),后面并联很多不同容量的陶瓷电容原因主要是降低整个回路的阻抗,在高频情况下,不同容量的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都会有特定一个谐振频率,对应的回路阻抗是最小的,以此满足CPU在宽的频率范围以内都能降低整个回路的阻抗。电容的容值都是靠经验的 一般105,104,103,102,1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