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原理图导入封装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我元件库里有个测试点的封装封装名:TP,对应的padstack name也是TP,我导入网表这个封装对应的Padstack name变成了 PAD125CIR63D
求高手解惑

网友A:
    你要把工程发出来大家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工程发出来大家帮你

我把封装改个名导入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TP是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封装改个名导入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TP是关键字?

我试了一个下,同一个名字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导入之后封装名一致,但是PAD名不对?检查下器件封装还有设置的库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之后封装名一致,但是PAD名不对?检查下器件封装还有设置的库路径

是的,每一个我只有唯一路径。我换PAD了也不行。换封装名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每一个我只有唯一路径。我换PAD了也不行。换封装名就没问题了。

清除一下缓存的无用的pad文件padstack-model design padstack-purge-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之后封装名一致,但是PAD名不对?检查下器件封装还有设置的库路径

你说的对,我库路径设置有问题,那个默认路径没有删除,里面有同名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