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使用集成库中的PCB封装?

楼主(2022-08-25):
在Liberaries里面既能看到元件,也能看到封装,但是到改封装的那个窗口下就看不到封装了(只是看不到集成库的封装),现在导致转换PCB转换不了。

网友:
电脑重启、软件重装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情况,集成库不能编辑,只有在库文件中修改。

网友:
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画原理图时修改元器件的封装,所添加的集成库无法加载出来。

网友:
design -> import changes from ....,是PCB板生成选项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