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布线规则

楼主(2022-08-25):
DDR2 布线规则
1. 信号分类
l Data Group: MDQS/MDQS_N,MDM,MDQ,MECC
l Address/CMD Group: MBA,MA,MRAS_N,MCAS_N,MWE_N
l Control Group: MCS_N,MCKE,MODT
l Clock Group: MCK,MCK_N
2. 数据通道(假定数据宽度为 32bit)
Byte lane0: MDQ[7..0] MDM0 MDQS0 MDQS0_N
Byte lane1: MDQ[15..8] MDM1 MDQS1 MDQS1_N
Byte lane2: MDQ[23..16] MDM2 MDQS2 MDQS2_N
Byte lane3: MDQ[31..24] MDM3 MDQS3 MDQS3_N
3. 布线顺序(仅工参考,用处不大):
l Data
l Address/Command
l Control
l Clock
l Power
4. DDR2 数据信号类 (假定 DDR2 线宽 5mil)
l 单端阻抗:50R~60R(MDQ MDM)
l 差分阻抗:100R~120R(MDQS MDQS_N)
l 与 DDR2 线间距离 >10mil (DIMM 内存条内部可减小到 7mil)
l 与非 DDR2 信号线间的距离 > 25mil
l 蛇形走线要确保线间距离 >25mil
l 对所有的数据通道而言,长度差控制在 500mil 以内
l 针对每个数据通道来说,数据线长度与其对应的 MDQS 差分对控制在 20mil 以内
l MDQS/MDQS_N 间的长度差控制在 10mil 以内
l MDQS/MDQS_N 避免与噪声信号或时钟信号相邻走线
l MDQS/MDQS_N 与其对应的数据信号线走在同一层
5. DDR2 地址/命令信号类(假定 DDR2 线宽 5mil)
l 单端阻抗:50R~60R
l 所有走线的长度差控制在 100mil 以内
l 参考平面为 1.8V 电源层或者是地信号层(最好是地)
l 与非 DDR2 地址/命令信号线间的距离 > 25mil
l DDR2 地址/命令线间距离应大于 10mil
6. DDR2 控制信号类
l 单端阻抗:50R~60R
l 所有走线的长度差控制在 100mil 以内
l 参考平面为 1.8V 电源层或者是地信号层(最好是地)
l 与非 DDR2 控制信号线间的距离 > 25mil
l DDR2 控制线间距离应大于 10mil
7. DDR2 时钟信号类
l 单端阻抗:50R~60R
l 在时钟线上,推荐串联一个 0R 电阻,可以灵活控制时钟线长度
l 在时钟差分对间,推荐并联使用 1 个 5pF 电容,靠近设备放置
l 时钟差分对信号长度控制在 10mil 以内
l MDQS/MDQS_N 避免与噪声信号或时钟信号相邻走线
l 对所给的叠层结构,应保持 MCK/MCK_N 的阻抗连续
l MCK/MCK_N 应走线在同一关键层,避免将时钟线分成两部分走线
l 与别的任何信号线间的距离应>25mil
l 如果在时钟线上串接了 0R 电阻,过孔打在电阻附近,而且该过孔周围放置地孔

网友:
谢谢楼主,实在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