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8601PA可编程热释电传感器的前端数字信号调理芯片

楼主(2022-08-25):
       GCP8601PA是一款超低功耗可编程热释电传感器的前端数字信号调理芯片。该芯片为电池驱动的无线连接热释电应用领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芯片配备有两个PIR输入引脚,陶瓷敏感元的电极和芯片的两个信号输入端可以实现差分连接或共模连接方式。通过芯片的配置引脚,外部单片机可以对芯片进行软件编程及配置。
       芯片通过外部单片机对GCP8601PA进行软件编程,把芯片设置成人体移动检测模式,配置完成之后,外部单片机及其他设备可以进入睡眠模式,此时只有GCP8601PA的处于工作状态,仅消耗3μA的工作电流。当它检测到热释电信号之后,经过内部逻辑运算并输出中断信号来唤醒外部单片机及系统。芯片的这些特点非常适合应用在电池供电或者对低功耗有严格要求的领域。
      芯片的INT/DOCI是一个具有双功能的引脚,根据配置,可以同时用作人体运动触发事件的中断输出和原始PIR信号的输出端口。通过对GCP8601PA进行必要的编程,当它检测到人体运动信号并产生一个触发事件之后,通过INT/DOCI引脚输出高电平信号给外部单片机。单片机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可以在不需要重新配置GCP8601PA的情况下,通过该引脚立刻进入信号读数状态得到原始信号数据,从而进一步判断芯片检测到的PIR信号幅值是否超过了预设的触发阈值。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实现系统防误报功能。GCP8601PA内部包含有一个分辨率是14位的高精度ADC转换器,通过相应的设置,可以分别复用PIR模拟电压信号或片上的温度信号。然后通过片内的数字电路进行逻辑运算。当达到触发条件之后把信号传输到INT/DOCI接口使得外部单片机可以进一步处理。

网友A(2022-10-09):
内部竟然包含有一个分辨率是14位的高精度ADC转换器,精度已经很高了,普通应用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竟然包含有一个分辨率是14位的高精度ADC转换器,精度已经很高了,普通应用没有一点问题

有需要可以加微信:1812652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