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软件仿真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5):
有几个问题:①之前allegro17.2 一切都正常的,但是装完sigrity2018之后,allegro的图标都变如下图的样子了。
②运行仿真会报错,之前看网上说设置环境变量,但是我照着设置完了之后也没有效果。系统是win11 。
③我sigrity安装的不在candence_SPB文件夹下,因为之前那样安装过,allegro直接就不能启动了,所以安装在cadence的大文件夹路径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要按提示设置一下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的正确路径,指向安装后的sigrity所在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提示设置一下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的正确路径,指向安装后的sigrity所在目录

    我是这样设置的,但是还是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但是还是不行呢

    安装路径正确吗?怎么看上去怪怪的,是用老吴的安装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路径正确吗?怎么看上去怪怪的,是用老吴的安装包吗

是老吴的安装包,只不过是自己手动安装和破解的。一开始安装到了cadence_SPB 17.2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导致allegro17.2的组件直接打不开了。然后就自己建了了一个文件夹放在同一个目录下了。sigrity 的组件目前都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网友:
    17版本不是集成了仿真功能吗,直接从PCB里打开呢?

网友(2022-12-20):
    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我记得还得在ENV里面添加语句,你在你的ENV文件里搜索sigrity_eda_dir,就可以找到添加语句的地方了,和环境变量差不多,需要指向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