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RLS算法在MATLAB上仿真实现的程序?

楼主(2022-08-25):
RLS算法在MATLAB上仿真实现的程序?

网友:
% RLS 算法

randn('seed', 0) ;

rand('seed', 0) ;

NoOfData = 8000 ; % Set no of data points used for training

Order = 32 ; % Set the adaptive filter order

Lambda = 0.98 ; % Set the forgetting factor

Delta = 0.001 ; % R initialized to Delta*I

x = randn(NoOfData, 1) ;% Input assumed to be white

h = rand(Order, 1) ; % System picked randomly

d = filter(h, 1, x) ; % Generate output (desired signal)

% Initialize RLS

P = Delta * eye ( Order, Order ) ;

w = zeros ( Order, 1 ) ;

% RLS Adaptation

for n = Order : NoOfData ;

u = x(n:-1:n-Order+1) ;

pi_ = u' * P ;

k = Lambda + pi_ * u ;

K = pi_'/k;

e(n) = d(n) - w' * u ;

w = w + K * e(n) ;

PPrime = K * pi_ ;

P = ( P - PPrime ) / Lambda ;

w_err(n) = norm(h - w) ;

end ;

% Plot results

figure ;

plot(20*log10(abs(e))) ;

title('Learning Curve') ;

xlabel('Iteration Number') ;

ylabel('Output Estimation Error in dB') ;

figure ;

semilogy(w_err) ;

title('Weight Estimation Error') ;

xlabel('Iteration Number') ;

ylabel('Weight Error in 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