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小结

楼主(2022-08-25):
根据个人经验总结一些方法
     快捷键设置
alias Pgup   zoom in                  放大
alias Pgdown zoom out               缩小
alias Home   add connect             拉线
alias end  slide                        移线
alias Insert reject                       换线
alias Del    delete                     删除
alias F12    swap pins                  swap功能
funckey 1      'delete;popcut'         剪线
funckey 2      'slide;popcut'           剪小段
funckey 4      assign color             高亮颜色
funckey 5      dehilight                删除颜色
funckey 6      angle 90                旋转90度
funckey 7      copy                    复制
funckey 8      move                   移动(元件、丝印)
funckey 9      mirror                   元件换层
funckey ~K     show measure           测量间距
funckey ~O     show element           show功能强大(线、元件、丝印、铜箔….)
funckey ~P     show measure          测量间距
alias Left   ix -1                        微调左移动
alia alias Right  ix 1                     微调右移动
alias uy  iy 1                            微调上移动
alias down  iy -1                        微调下移动
1.如何添加层面和删除层面
   setup->cross section->鼠标右键->delete
2.原色透明度设置
display->colour/visibility->display->OpenGL->Globaltransparency->transparent
3同信号DRC
Setup---constraints---modes
4.怎么使用swap功能
  Place—swap—pins
  设置快捷键 alias按键swap pins
5 .BGA怎么自动fanout
   Route---create fanout—过滤器要选择
6BUA线居中  VIA&VIA居中
Rout—resize\respace—选择你所要的层面
7.怎么改变格点
Setup—grids—更改参数
8如果不小心关了过滤器怎么打打开来
  View—windows—后面就是窗口了
9. 怎么消掉VS
1),shape—manualvold—element-点击铜箔—via
  (2).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9.jpg--点击铜箔--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1.jpg--静铜变动铜
10.如何导坐标-分图有移动元件(剪线贴线)
   导出
1file—export—sub-drawing—剪线—clp
(2) file—export—plaxement—symbol..-txt
   导入
补充下!我们为了防止信号网络贴图被吸走我们剪图和贴图把这给勾选起来(如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9.jpg
11.怎么改变字体大小(丝印和位号)
  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
12. 如何查找多余线段和via
  Tools—quick 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13.如何改变叠层设置;板宽厚度先定义材料
定义材料
14.如何设置线宽,间距,同信号
1.setup—constraints—….
2.直接点击图标就可以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43.jpg
A线宽
B.间距

15.如何添加差分(配对)
  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加线

怎么给它添加参数呢
  Edit—properties—加误差
16.如何铺铜箔(修、合并、设置、隐藏等)
  Shape—polygon—割铜
铜箔 割好了在给它赋予网络名字
补充一点 怎么合并同信号铜箔
  掏空铜箔怎么去修铜箔呢?
  怎么设置自动避铜箔和线呢?
  A.在还没设置自动避铜之前参数是0(参考B打开)
B.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parameters--clearances
  我们有时候把板子打开线和铜箔都有眼睛看了会很花也很不舒服,怎么隐藏铜箔呢
A.我们可以在颜色哪里设置透明度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69.jpg
B.stupe—userpreferences..-display--shape-fill—no_shape_fill
17.如何添加BUS
  a.在添加BUS前我们要先看下什么线归类一组BUS
B.在高亮这组线
  C.添加BUS
选线小技巧(比较分散的线怎么抓)
   Edit—properties-右键temp group—选线—右键—complete—BUS name

18.自动保存
Setup—user-preferences..—filemanagener--autosave

19.如何设置份割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81.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83.jpg注.分图打开也要勾选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87.jpg右键画一个区域或者多个区域
注:合图时!要放到同个目录下面!

20.怎么让元器件原点旋转
   Sdit—spin—body-center

21.怎么在via添加测试点(TP)
Manufacture—testprep—manual--add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97.jpg
显示TP这两个要勾选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主,实在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