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基带信号和载频信号?

楼主(2022-08-25):
    什么是基带信号和载频信号?

网友:
    由于未经调制的脉冲电信号所占据的频带通常从直流和低频开始。因而称为数字基带信号。在某些有线信道中,特别是传输距离不大远的情况下,数字基带信号可以直接传送,就是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了

网友:
    基带信号是指没有经过调制的信号,一般频率较低。
    频带信号是指,频率较高,但有个频率范围,比如3MHZ-5MHZ,带宽为2MHZ,和带通信号是同义词。

网友:
    基带传输,一和不搬移基带信号频谱的传输方式。未对载波调制的待传信号称为基带信号,它所占的频带称为基带,基带的高限频率与低限频率之比通常远大干1。很老的一种数据传输方式,一般用干工业生产中。服务器一终端服务器-电话线一基带一终端,ISO中属干物理层设备。基带传输系统的组成主要由码波形变换器、发送滤波器、信道,接收滤波器和取样判决器等5个功能电路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