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的无线方案zigbee,z-wave,nRF24L01无线模块,各种方案的优劣势?

楼主(2022-08-25):
智能家居的无线方案zigbee,z-wave,nRF24L01无线模块,各种方案的优劣势?

网友:
    zigbee和Z-wave都是协议联盟的名字,而nRF24L01仅仅是一种低功耗射频芯片

网友:
    zigbee的优势在于zigbee协议支持大规模的无线网络,是无线网络传输极好的解决方案之一,目前已有相当成熟的协议栈可以利用,可以进行各种无线网络应用开发

网友:
    Z-wave也是一种无线网络协议,但其组网规模没有zigbee协议大,且数据率稍微比zigbee低一点
    nRF24L01是一种低功耗射频芯片,优势在于功耗较低,数据率比前两种都高一点,但由于nRF24L01仅仅是一种射频硬件,可以进行数据无线传输,如果要组网,必须自己写zigbee网络协议,或者对成熟的网络协议进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