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压无功补偿柜中有的选可控硅,有的选用接触器?

楼主(2022-08-25):
    为什么低压无功补偿柜中有的选可控硅,有的选用接触器?; S+ n: D9 W0 b0 Y/ E

网友:
    选用接触器的叫静态补偿,选可控硅的叫动态补偿,动态和静态是以投入、切除时间来划分的,可控硅的投切时间一般在20ms至200ms之间,能快速的跟踪电网功率因数的变化。

网友:
    静态的投切时间一般在15S左右,如果电网功率因数变化快的,就起不到快速补偿的效果,从而影响到电网的平均功率因数。

网友:
    可控硅可过零点投切,投入切除时电容时不会产生过电压和涌流,对于保护电容器时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