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长焊盘设计: cadence17.2 中怎么旋转单个PIN

楼主(2022-08-25):
    FC长焊盘设计: cadence17.2  中怎么旋转单个PIN,16.6版本是可以选中PIN单独旋转的,但17.x版本的就不行了

网友A:
    1)单击“Move”命令,然后再‘Find’l烂中选“symbols” (2)选择想要镜像的元件,右键选择“mirror”.即镜像了 (3)选择想要旋转的元件,右键选择“rotation”,旋转至自己想要的角度即可

网友B: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17.4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击“Move”命令,然后再‘Find’l烂中选“symbols” (2)选择想要镜像的元件,右键选择“mirror”.即镜 ...

    你说的是旋转SYMBOL,我说的是做FC设计时做的bump pad是长焊盘,想旋转单个bump pad,应该怎么做,例如下图这种

网友:
    如果是创建封装的时候,在放置PIN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旋转角度。
如果是作为一个封装放在板子里,那就可以用MOVE命令来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17.4也一样。

    16.6中按照EDIT---spin---选择Find中的PIN,然后就可以选中bump旋转了,但是17.4的按照这个步骤,根本就选不中BUMP。

网友:
    我没有做FC设计。所以还真不知道。